常见的PCB板故障查找方法

楼主(2021-04-29):
 PCB板的制作并不难,难的在于制作完成后的故障排查。那么,PCB板故障查找方法有哪些?

      常见的PCB电路板故障主要集中在元器件上面,像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集成芯片跟晶振的明显损坏。判断这些元器件故障比较直观的方法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有明显损坏的电子元器件表面有较为明显的烧灼痕迹。此类故障,直接把问题元件更换新的就能够解决。

      当然,并非所有的电子元器件损坏都能用肉眼观察到,需要借助专业的检查工具进行维修,常用的检查用具有:万用表、电容表等。在检测到某一电子元器件电压或者电流不在正常范围内,说明该元器件或前一元器件存在问题,直接更换再检查看看是否正常。

      有时候我们在给PCB板上元器件的时候,会遇到检测不出问题,但是电路板又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元器件在安装过程中,因各个元器件协调工作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性能不稳定。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根据电流电压来判断故障可能的范围,尽量缩小故障区域。唯一的办法只能尝试更换可疑元件,直到找到问题元件为止。

      以上所说都是电子元器件的问题。既然PCB电路板作为元器件的落脚点,那么电路板故障肯定也是存在的,如镀锡部位因制作工艺原因,在PCB腐蚀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断线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无法补线,那么只能用细铜丝飞线解决。

      总之,PCB板故障在排查过程中,一定要专注,才能有效地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网友:
使用电子万用表 借助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