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or1200第一个裸机程序(下)

楼主(2021-04-29):
    废话不多说了,继续······

        在我们的源码目录下是不是还有一个这样的文件?

        在virtualbox的镜像中,包含了一个or1ksim的程序,这个程序是对or1200体系架构的软件模拟,就好像ARM架构类似的也有一个在软件上模拟芯片行为的程序,具体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呵呵。

            也就是说,我们写的程序可以在这个or1ksim进行模拟,而or1ksim.cfg就是对or1ksim的配置文件,关于配置文件这里先不讲了,因为码字实在是很辛苦啊。感兴趣可以自行打开了修修改改的,对于上面我们写的程序来说,这个配置文件or1ksim.cfg我都改好了,直接用就行了。

            老规矩,把windows下的共享文件夹mount上去

        然后,切换到我们的源码目录下,cd啊cd

        再然后,make吧

    信息太多了,这里我贴不完了,编译生成boot.or32就是可执行文件了

        再然后,验证下我们写的代码是不是可以执行的,在or1ksim上验证吧,输入sim -for1ksim.cfg boot.or32,然后回车

        然后可以看到一堆信息出来了。

            其中包含我们在lds文件中定义的段信息

        然后在弹出的xterm窗口,这个窗口就是模拟UART16550的串口输出的,并且在命令行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main函数执行的结果了。

            但是这样验证还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咧,我们是要下载到我们之前做得SOC上才算成功的咧,好,现在至少已经说明我们的程序编码至少是可以运行的了,接下来就是下载到板子上来验证。

            好,QuartusII软件打开,FPGA板子连接好,下载器连接好,把之前综合出来的or1200_basic_soc.sof文件download到板子上。

            然后在virtualbox的右下角中把下载器连接到虚拟机上去。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吧,上上网,去找找手头上FPGA芯片的BSD描述文件吧,顺便刷刷微博,看看新浪NBA什么的。好,我现在板子上的芯片是altera的EP2C20F484,要找的芯片的BSD文件就是EP2C20F484.BSD,google之,大喜,收之。

            好,我们来继续,把BSD文件扔到home目录下,怎么扔,自己想办法吧,BSD文件一定要对应自己板子芯片啊

            继续,打开一个terminal,之前在软件搭建已经把adv_debug_sys_latest.tar.gz包make install了,所以在terminal输入adv_jtag_bridge-h看到adv_jtag_bridge的帮助信息,

            上面列出的就是现在adv_jtag_bridge支持的下载器,我使用的是usbblaster下载器,但是貌似经常提示找不到下载器,所以前面在搭建软件环境时把libusb-1.0.9.rar、libusb-compat-0.1.4.rar都make install上,可以用ft245驱动代替usbblaster,下载器还是那个下载器,至于用xilinx或者actel的朋友自行去看看adv_debug_sys_latest.tar.gz的帮助文档选择对应的下载器选项。

        好,继续,将下载器连上虚拟机后,adv_debug_sys_latest.tar.gz安装好后,soc下载到FPGA板子后,BSD文件放到HOME目录下后,再继续在命令行输入sudoadv_jtag_bridge -b ~/ ft245,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openrisc,adv_jtag_bridge就会连接上下载器

        这说明顺利通过下载器连接上or1200的调试接口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JTAG来下载程序了

        再打开一个terminal,cd进源码的目录,在源码目录下输入or32-linux-gdb

        然后输入file boot.or32,读取boot.or32文件信息

            继续输入target remote:9999

            这时说明已经通过gdb服务远程登录到开发板上面了。

        继续输入load,将可执行程序文件boot.or32下载到开发板的SDRAM上

            同样这里也出现我们在lds文件中描述的段信息

            好,继续,之前我们讲过reset向量是从0x100地址执行的,所以要把CPU的NPC寄存器设置为0x100,这样CPU才会从0x100开始取出第一条指令执行。所以,输入set $pc=0x100

            好,到这里设置完毕啦,在现在可以打开自己熟悉的串口工具了,minicom、c-kermit、putty、ScureCRT,我用在是ScureCRT,windows版本的,打开设置好波特率,在写源码board.h中关于串口的定义是

        波特率为38400,也可以修改成自己想用的波特率,由于我的板子的速度问题,38400是比较适中的,因为在后面板子上了linux后,lrz和lsz在38400的波特率可以和虚拟机无错误传输。

            ScureCRT中设置好波特率,打开,然后回到虚拟机的terminal中,输入c

            然后准备切换到ScureCRT中,好紧张,有没有信息呢,来了。

        哎呀,有了,妥妥的,好了,第一个程序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去我们做些什么好呢,对了,还有关于or1200的定时器timer和中断的程序没写呢,这些留给朋友们去练习了,对于练习,可以到opencores社区上把

            这三个工程下载下来,这三个工程都是关于or1200的SOC的参考设计,里面也有相应的参考程序,有时间我会把这三个工程都上传,至于“裸机程序”的练习也可以加深对or1200的理解。

        同样,在虚拟机home目录下的soc-design中有orpsoc-v2的参考设计,里面包含一大堆的“裸机程序”源码,我在学习时也是通过这个工程的。

        下次我们来完善我们的or1200_basic_soc,完善之后我们在此基础上移植u-boot,移植u-boot我们再在上面移植linux系统。

网友:
    or1200第一个裸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