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处理方式分析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1-04-29):
过孔处理方式分析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过孔处理方式分为:过孔覆盖、过孔开窗、过孔塞孔、过孔按客户原文件。

网友:
    a.过孔覆盖为过孔焊盘上覆盖阻焊油墨,但孔内的孔壁上不能保证有阻焊油墨。

b.过孔开窗为过孔焊盘上面不覆盖阻焊油墨,且孔内的孔壁上也没有阻焊油墨。

c.过孔塞孔为过孔焊盘上覆盖阻焊油墨且孔内的塞满阻焊油墨。

    d.过孔按客户原文件为客户文件中设计为“过孔开窗”或“过孔覆盖”则都按客户文件设计方式制作。

网友:
    :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