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孤铜是什么???

楼主(2021-04-29):
PCB孤铜是什么???同事说呢,不好意思问

网友A:
好难过啊,第一眼看成了hu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难过啊,第一眼看成了hu铜

哈哈哈,咋不是梧桐呢

网友B:
孤岛铜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电气性能的碎铜,通常灌铜后在零件与信号线之间会产生。孤岛铜会产生天线效应,一些噪声会通过这些孤岛铜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设计上要尽量避免孤岛铜,多加地孔,加大器件和信号线的距离,去掉不必要的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孤岛铜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电气性能的碎铜,通常灌铜后在零件与信号线之间会产生。孤岛铜会产生天线效应,一些 ...

解答的很详细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