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板中有死铜怎么处理?

楼主(2021-04-29):
    AD的pcb板中有死铜怎么处理?这个死铜怎么去

网友:
    死铜也会报错报出来吗

网友:
    一般在铺铜的时候,有个选项,勾线上,死铜就在你铺铜的时候直接去掉了啊

网友:
    不要在零件密集处铺铜可以在源头上减少死铜的产生,其次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增加一些元件之间,以及信号之间的距离,空的地方多放些地孔,可以很好改善死铜的产生。如果有死铜出现,那么就用polygon cutout的功能去除掉。

网友:
    在鋪銅的地方將Remove Dead Copper 選項打勾

网友:
    死铜就是没有和任何地方连接起来的铜皮,具体情况要根据Pcb板来处理,有些孤岛铜可以删掉处理,或者接根线连接起来

网友:
    铺铜的时候勾上Remove Dead Copper,铺不好的地方用polygon cutout的功能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