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轴承加热器的安装调试

楼主(2021-04-29):
进口轴承加热器主要是用来对轴承、齿轮、衬套、轴套、直径环、滑轮、收缩环、连接器等多种类型的金属件进行加热,进口轴承加热器经加热使之膨胀,达到装配的需要。它有温度快速设定、温度实时显示、超温自动保护和自动保温等这些功能。

进口轴承加热器的工作原理

轴承加热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金属在交变磁场中产生涡流而使本身发热,通常用在金属热处理等方面。原理是较厚的金属处于交变磁场中时,会由于电磁感应现象而产生电流。而较厚的金属其产生电流后,电流会在金属内部形成螺旋形的流动路线,这样由于电流流动而产生的热量就都被金属本身吸收了,会导致金属很快升温。

进口轴承加热器的安装调试

1、短路加热:主机为一特殊结构的变压器,可移动的轭铁用以直接穿套轴承或其它被加热工件。工作时,接通主机电源,工件(相当于副边绕组)中感应产生短路电流而被加热。

2、将轭铁放置到主机铁芯的端面上。

3、检查插头与插座的接线是否一致,接地应良好,然后将插头插入有控制开关的电源插座上。

4、将功能选择开关拨到手控位置,合上电源,这时红色指示灯亮。

5、按起动按钮,主机通电,这时绿色指示灯亮红灯熄;按停止按钮,红灯亮绿灯熄。至此,调试结束,可投入使用。

进口轴承加热器的适用范围

轴承加热器适用于发电厂、纺织厂、造纸、化学工业、石油、机械、矿山机械,风电行业的维护等领域的机械制造和维修,能用作轴承、连接器、齿轮、机械衬套等圆状工件的加热并自动退磁,使工件圆柱形彭胀,实现过盈装配的要求,现加热器使用微电脑控制,能使加热器自动检测设备故障、自动调整加热器功率、软启动/停机。

网友:
轴承加热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金属在交变磁场中产生涡流而使本身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