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2G射频电路中一自制单匝电感,通电后用手接触电感,则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1-04-29):
求解!1.2G射频电路中一自制单匝电感,通电后用手接触电感,则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手放开则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电感应如何改进?5 T& r' d' W5 A& x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什么电路啊。手相当于电容或损耗大的介质。可能导致原电路自激频率变化或自激现象消失。

网友:
人体相当于一个连接到大地的导体,也相当于是一个电容,你的电路中是不是要加个匹配电容,分析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
    说明电感值 不准,手影响到了电容值 从而影响了频率 ,

网友:
    自制的电感最好把线圈的形状和相对铁芯的位置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