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在布局的时候无法放在边框上

楼主(2021-04-29):
元器件在布局的时候无法放在边框上,放在边框里和外头都可以。

这个规则应该是设置在哪里?

请高手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里有个低手 可以指教你吗?

网友:
    关掉在线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低手 可以指教你吗?

    呵呵,那对我就是高手

网友B:
创建封装的时候勾选允许放置在板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建封装的时候勾选允许放置在板边

    谢谢啦

    楼上还有位朋友的方法也可行,但是这个最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