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eadb75b5f199c86a31f54c1b8c833c62","traceid":"1a1c720a17591278009751513e7a35","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21-05-06):
164245芯片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买了元件,等到了试一下,

这个电路测试怎么样呢?有没有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重复了,

是的,图片重复了。

网友:
    SEPIC电路应该可以吧,允许输出电压大于、小于或者等于输入电压的DCDC变换器。

网友:
    用低压差的LDO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买了元件,等到了试一下,

这个电路测试怎么样呢?有没有结果呢

    试了,不行,可能比较器选的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種苛妓叫 Bypass Mode,當輸入電壓太低,輸入電源直接等於輸出電源,芯片不做轉換。
    所以有

    狗哥一阵见血

网友(2022-05-11):
    你那个电路做出来么?

网友:
    后级最好加电容,不然电压波动很大的,等有时间了我可以搭建个电路试一试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就不用这么复杂,搞个稳压二极管,配合限流、保护器件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