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防反电路注意事项

楼主(2021-04-30):
    分享一个二极管二极管防反电路注意事项:若应用环境中电源地是与机壳地通过螺钉和金属物搭接在一起时,PCB地不能与机壳地相连

网友:
    为什么? 看不懂,提几个不懂的问题? 地线回路上加电感 是为了提高地线的阻抗吗?  2   接外壳会怎么样? 短路了 会怎么样 烧LB5?

网友:
    PCB地为什么不能与外壳相连呢?如果怕干扰,可以通过电容或者电阻,异或电感连接外壳,但不是不能与外壳相连!除非通信领域,外壳都是正极,PCB地与外壳连接会短路。也看不出你这个电路为什么PCB地和外壳不能相连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外殼應當要與2次側的GND連 , 也就是你上圖劃的GND符號.不然就是弄個假的GND,再連到外殼

网友:
    确实不懂,求详细解答。

网友:
    说了个啥啊,如果电源功率大就不要用二极管防反,如楼上所说通信的外壳是+48V不能接地,金属外壳可以用电容,电阻,磁珠这样的连到地上去,有屏蔽功能,还有说是外面的干扰会通过外壳进入,怕是理论不过关吧。法拉第笼没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