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V封装技术

楼主(2021-04-30):
    硅通孔技术(Through Silicon Via, TSV)技术是一项高密度封装技术,正在逐渐取代目前工艺比较成熟的引线键合技术,被认为是第四代封装技术。TSV技术通过铜、钨、多晶硅等导电物质的填充,实现硅通孔的垂直电气互连。硅通孔技术可以通过垂直互连减小互联长度,减小信号延迟,降低电容/电感,实现芯片间的低功耗,高速通讯,增加宽带和实现器件集成的小型化。基于TSV技术的3D封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优势:
    1)更好的电气互连性能,
        2)更宽的带宽,
        3)更高的互连密度,
    4)更低的功耗,
        5)更小的尺寸,
        6)更轻的质量。

        图1 未来TSV封装器件示意图

    TSV工艺主要包括深硅刻蚀形成微孔,绝缘层/阻挡层/种子层的沉积,深孔填充,化学机械抛光,减薄、pad的制备及再分布线制备等工艺技术。主要工艺包括几个部分:
    (1)通孔的形成;
        (2)绝缘层、阻挡层和种子层的淀积;
        (3)铜的填充(电镀)、去除和再分布引线(RDL)电镀;
        (4)晶圆减薄;
        (5)晶圆/芯片对准、键合与切片。
        TSV深孔的填充技术是3D集成的关键技术,也是难度较大的一个环节,TSV填充效果直接关系到集成技术的可靠性和良率等问题,而高的可靠性和良率对于3D TSV 堆叠集成实用化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为在基片减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完整性,避免裂纹扩展是TSV工艺过程中的另一个难点。目前主要的技术难点分为几个方面:
    (1)通孔的刻蚀——激光刻蚀、深反应离子刻蚀;
    (2)通孔的填充——材料(多晶硅、铜、钨和高分子导体等)和技术(电镀、化学气相沉积、高分子涂布等);
    (3)工艺流程——先通孔或后通孔技术;
        (4)堆叠形式——晶圆到晶圆、芯片到晶圆或芯片到芯片;
        (5)键合方式——直接Cu-Cu键合、粘接、直接熔合、焊接和混合等;
        (6)超薄晶圆的处理——是否使用载体。
        目前,3D-TSV系统封装技术主要应用于图像传感器、转接板、存储器、逻辑处理器+存储器、移动电话RF模组、MEMS晶圆级三维封装等。

网友:
    TSV技术的3D封装

网友:
    TSV技术的3D封装的优势 1)更好的电气互连性能
        2)更宽的带宽
        3)更高的互连密度
        4)更低的功耗

    5)更小的尺寸
    6)更轻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