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交流回路和整流器的交流回路是最容易产生电磁干扰的吗?

楼主(2021-04-30):
电源开关交流回路和整流器的交流回路是最容易产生电磁干扰的吗?

网友:
开关电源产生电磁干扰最严重的地方是开关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组成的电路,但它的干扰会通过感应对其它电路产生辐射和传导干扰,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最严重的地方是电源线,因为电源线很容易成为辐射源的半波振子天线,另外它又与外线路进行连接,很容易把干扰信号传输给其它设备。所以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一定要对电源线进行有效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