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电路是过电流检测电路么?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它的原理么?

楼主(2021-04-30):
(图片)

网友A:
    不是过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过电流检测电路

不是吗?那是什么电路。这就是过电流检测电路啊!

网友:
    我觉得也不是过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这就是个简单的比较器电路,门限电压1.67V,只要I_dc_analog电压大于1.67输出就是低电平。另外,这个原理图8脚应该接正电压。

网友:
    8脚的电源貌似没接,如果接了,就是个过流检测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个比较器电路,接错了吧,8应该接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