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12口的全光纤交换机,带宽1000M,用什么交换机芯片?

楼主(2021-04-30):
如题~~做个12口的全光纤交换机,带宽1000M,用什么交换机芯片?

网友:
没有单独12口的; RTL8367 是5口 RTL8370 是8口 RTL8376 是16口 RTL8389L 是24口 如果需要对应的HDK,可以发邮件到索取

网友:
没有单独12口的,12光可以选用RTL8392M来做。

网友:
这种傻瓜式的,只要根据参考设计就可以,没有什么驱动 ,硬件直接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