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的分类

楼主(2021-04-30):
半导体是指常温下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材料,常见的半导体材料有硅、锗、砷化镓等。按照其制造技术,半导体市场由集成电路、光电器件、分立器件和传感器四大类产品构成。由于集成电路占半导体产品总体销售额的绝大多数,一般将集成电路产品粗略等同于半导体产品。

集成电路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部件。采用一定的工艺将电路设计中需要实现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电感元器件采用金属导线互联后将其制作在一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成为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微型结构。所有元器件在结构上已组成一个整体,电路体积大大减小,引出线和焊点的数量也大为减少,从而使电子元件的体积更加微小、功耗降低、可靠性提高、成本降低、便于大规模生产,为电子信息、通信、消费电子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集成电路英文为Integrated Circuit,也被称为IC。

集成电路产品根据其设计及应用,可分为微处理器、存储器逻辑器件、模拟器件。半导体产品,集成电路分类说明如图所示。

集成电路的分类

(一)按功能结构分类集成电路按其功能、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模拟集成电路、数字集成电路和数/模混合集成电路三大类。模拟集成电路又称线性电路,用来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模拟信号(指幅度随时间边疆变化的信号。例如半导体收音机的音频信号、录放机的磁带信号等),其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成比例关系。而数字集成电路用来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数字信号(指在时间上和幅度上离散取值的信号。例如VCD、DVD重放的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

(二)按制作工艺分类集成电路按制作工艺可分为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薄膜集成电路。膜集成电路又分类厚膜集成电路和薄膜集成电路。

(三)按集成度高低分类集成电路按集成度高低的不同可分为小规模集成电路、中规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特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巨大规模集成电路。

(四)按导电类型不同分类集成电路按导电类型可分为双极型集成电路和单极型集成电路,他们都是数字集成电路。双极型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复杂,功耗较大,代表集成电路有TTL、ECL、HTL、LST-TL、STTL等类型。单极型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简单,功耗也较低,易于制成大规模集成电路,代表集成电路有CMOS、NMOS、PMOS等类型。

(五)按用途分类集成电路按用途可分为电视机用集成电路、音响用集成电路、影碟机用集成电路、录像机用集成电路、电脑(微机)用集成电路、电子琴用集成电路、通信用集成电路、照相机用集成电路、遥控集成电路、语言集成电路、报警器用集成电路及各种专用集成电路。

1.电视机用集成电路包括行、场扫描集成电路、中放集成电路、伴音集成电路、彩色解码集成电路、AV/TV转换集成电路、开关电源集成电路、遥控集成电路、丽音解码集成电路、画中画处理集成电路、微处理器(CPU)集成电路、存储器集成电路等。

2.音响用集成电路包括AM/FM高中频电路、立体声解码电路、音频前置放大电路、音频运算放大集成电路、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环绕声处理集成电路、电平驱动集成电路,电子音量控制集成电路、延时混响集成电路、电子开关集成电路等。

3.影碟机用集成电路有系统控制集成电路、视频编码集成电路、MPEG解码集成电路、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音响效果集成电路、RF信号处理集成电路、数字信号处理集成电路、伺服集成电路、电动机驱动集成电路等。

4.录像机用集成电路有系统控制集成电路、伺服集成电路、驱动集成电路、音频处理集成电路、视频处理集成电路。

(六)按应用领域分集成电路按应用领域可分为标准通用集成电路和专用集成电路。

(七)按外形分集成电路按外形可分为圆形(金属外壳晶体管封装型,一般适合用于大功率)、扁平型(稳定性好,体积小)和双列直插型.

网友:
按集成度高低分类集成电路按集成度高低的不同可分为小规模集成电路、中规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特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巨大规模集成电路

网友:
由于集成电路占半导体产品总体销售额的绝大多数,一般将集成电路产品粗略等同于半导体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