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感温头是什么,它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2021-04-30):
主事丫环空调感温头,又称室内温度传感器,主要检测室内蒸发器的盘管温度。它有两大控制作用:一是在系统制热时起防冷风、过热保护、温度自动控制作用。当管温感温头阻值比正常值偏大时,室内机不能启动,或一直以低风速运行;当管温感温头阻值偏小时,室外机频繁停机,室内机吹凉风。

二是在系统制冷时起防冻结保护作用。当盘管温感温头阻值偏大时,室外机停止运行,室内机吹自然风,出现不制冷故障。室外化霜温度感温头,又称室外盘管温度感温头,主要检测室外冷凝器盘管温度。当室外盘管温度低于-6℃,并持续2分钟后,室内机转为化霜状态。化霜温度感温头阻值偏大时,室内机不能正常工作。

一般环境温度感温器,是在室外机靠墙侧黑色靠近翅片的一个小东西。管温感温头是在,室外机里面盘管壁上插着的。铜头是检测铜管的,温度传导快;胶头的一般用来检测环境温度,耐腐蚀,可靠性高。

产品详情:

材料:聚合物、金属

种类:热敏

灵敏度:100

主事丫环空调感温头采用聚合物、金属材质,质量好、做工细;产品耐用、使用寿命长;安装方便、操作简单;绿色环保、制作精良、质量保障。独立包装,多种规格可供选择,铜头、胶头都有。

网友:
当盘管温感温头阻值偏大时,室外机停止运行,室内机吹自然风,出现不制冷故障

网友(2021-06-17):
主事丫环空调感温头采用聚合物、金属材质,质量好、做工细;产品耐用、使用寿命长;安装方便、操作简单;绿色环保、制作精良、质量保障。独立包装,多种规格可供选择,铜头、胶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