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减速电机齿轮的失效形式

楼主(2021-04-30):
微型齿轮减速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因某些原因导致损坏,使齿轮减速机失去工作能力的现象称为失效,齿轮减速电机的失效形式有多种。

(1)齿轮减速电机齿面磨损

微型齿轮减速机在传动过程中,齿轮啮合表面间存在相对的摩擦滑动,齿轮在受力的情况下齿轮减速机的滑动会产生一定的磨损,会导致齿轮减速机齿面形状破坏,造成传动不平稳,除此之外齿轮磨损使导致轮齿变薄,使其齿轮间隙增大,齿轮强度降低,齿轮减速电机齿轮磨损在微型减速电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失效形式。

(2)齿轮减速机齿面点蚀

微型减速电机齿轮工作时,啮合表面不断的受到接触挤压,在长时间后,齿轮减速电机的齿面会产生细微的疲劳裂纹,随着微型减速电机的连续工作裂纹会沿表层不断的扩大,使减速机齿面出现小块金属掉落,形成斑坑,这种失效形式称为齿面点蚀,一般只有大型的齿轮减速才会出现此种失效形式,严重的齿面点蚀会破坏齿轮轮齿的工作表面,造成传动不平稳、产生噪音、使齿轮失去工作能力。

(3)齿轮减速机齿面胶合

在闭式齿轮减速电机传动中,齿面润滑比较困难啮合面在重载作用下产生局部高温会导致粘结在一起,减速电机齿轮继续运转时,会出现撕裂沟痕,这类齿面粘结和撕裂造成的失效称为齿面胶合,齿面出现胶合现象后,将严重损坏齿面导致齿轮失效,闭式蜗杆传动中极容易产生失效。

(4)减速电机齿轮折断

齿轮减速机在运转时,由于齿轮受力状况相当于悬臂梁,齿根处受到弯矩最大,产生的应力集中,在齿轮啮合过程中,齿轮根部所受的弯矩是交替变化,所以此处容易产生疲劳裂纹而使轮齿折断,此种失效形式称为轮齿疲劳折断。

(5)齿轮塑性变形

在低速重载的工作情况下,齿轮的齿面需要承受不小的压力与摩擦力,在这些力的作用下,材料特性较软的齿轮局部齿面可产生塑性流动,使齿面出现凹凸不平的棱台,使齿轮的齿廓的形状破坏,导致齿轮丧失工作能力,这种失效形式称为齿轮塑性变形。

网友:
在闭式齿轮减速电机传动中,齿面润滑比较困难啮合面在重载作用下产生局部高温会导致粘结在一起,减速电机齿轮继续运转时,会出现撕裂沟痕,这类齿面粘结和撕裂造成的失效称为齿面胶合,齿面出现胶合现象后,将严重损坏齿面导致齿轮失效,闭式蜗杆传动中极容易产生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