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布局、布线中如何处理才能保证100M以上信号的稳定性?

楼主(2021-04-30):
在布局、布线中如何处理才能保证100M以上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
    高速数字信号布线,关键是减小传输线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网友:
    因此,100M 以上的高速信号布局时要求信号走线尽量短。数字电路中,高速信号是用信号上升延时间来界定的。

网友:
    电源阻抗符合要求,保证阻抗连续稳定,关注周边信号串扰和外部干扰路径。就这三点,什么过孔什么拐角什么参考包地啊巴啊巴的都能在阻抗上体现,说出来都是废话。

网友:
    确定链路阻抗,线长应尽量短,有完整的参考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