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30):
如何测试XL-4432 -STM 无线模块最佳方案?
XL-4432 -STM 无线模块装在设备里缩短了无线通讯距离是为什么?请大家指导?,,,,,,,,
无线模块上喷上三防漆会影响无线通讯距离吗?还有就是无线模块对障碍物有什么要求?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好吧

网友:
无线模块装在设备里,估计也把内置的板载天线也装进设备里了。设备外壳对无线信号有反射或衰减作用,所以缩短了无线通讯距离。

无线模块喷三防漆时,不能把内置板载天线也喷,否则也会影响通讯距离。

障碍物的尺度要远小于波长,才不会显著影响通讯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