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东西尺寸太小,没有办法再加进去个头很大的CBB电容。看到有说可以替代LED的...

楼主(2021-04-30):
有个小东西尺寸太小,没有办法再加进去个头很大的CBB电容。看到有说可以替代LED的降压电路中的CBB的高压贴片电容。那这个高压贴片电容可以用于RC电路中吗。4 g6 i+ F6 D- h. h+ {

网友:
这个一直没有看到用贴片的

网友:
是啊,都说要用CBB。要是高压陶瓷电容行不行呢?纠结啊

网友:
只能说不建议,比如RC降压电路中 CBB电容就具有 绝缘阻抗好 抗高压 高电流冲击  所以一般用于高压电势的吸收,可靠性较高。而高压贴片电容不适宜用在这种交流电中,因为他们容易被脉冲电压击穿,个人理解认为由于工艺体积的原因不会做到很高的电压至少同等容量下肯定没有这些聚酯 陶瓷等电容耐压大

网友(2025-08-25):
国瓷电容(GUOCI)推出了特殊材料介质的防啸叫、可替代CBB的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的性能与C0G相似,但是能办到比C0G更大的容值,比X7R的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