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电镀的流程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目的?

楼主(2021-04-30):
图形电镀的流程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目的?$ \) _% P+ x) S

网友:
    图形电镀是在线路图形裸露的铜皮上或孔壁上电镀一层达到要求厚度的铜层与要求厚度的金镍或锡层。

网友:
    流程:上板→除油→水洗二次→微蚀→水洗→酸洗→镀铜→水洗→浸酸→镀锡→水洗→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