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sigrity2019需要多少G空间?

楼主(2021-04-30):
请问安装sigrity2019需要多少G空间?

网友:
    你装笔记本还是台式

楼主:
    装台式机,这有区别吗?

网友:
    越大越好

楼主:
    已安装,SPB17.4占的空间好大啊

网友:
    认真的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仿真结果多数都很大,仿真过程中的临时数据更大,如果存储空间这么拮据,建议直接把电脑扔掉。我的几个项目大量内容仿完都是占20多G,最多的一次DC drop一个结果占了2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