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65接上senser后启动不稳定

楼主(2021-04-30):
我设计的一套DM365的板子,在没有接上senser启动很正常,接上senser后要重启几次之后才正常启动,在板子温度达到一定高的时候也能正常启动,请问高手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接上senser启动很正常,说明是senser部分对系统造成的影响

网友:
    你先看看開機log裡面有什麼fail or error訊息 , 再去找哪個區塊出了問題.這樣比較好釐清,沒記錯的話,Sensor在開機過程中會需要Software reset幾次 ,看有沒有拉gpio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