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频电感器的产品性能差距

楼主(2021-04-30):
    在众多的电感器产品中,根据其产品适应电压的能力,大致可以分为高频电感和低频电感,那么高频与低频之间,除了名字各异之外,具体在产品参数和能力方面又会有哪些不同了?接下来就给大家具体分析讲解一下,希望能够帮到你。
    在产品当中,存在频率上运用的不同,所以适用环境也是不同的,既然是高频电感,当然是高频层次专用的,而低频也是在低频范围内专属的。抛开作业频率凹凸,关于产品都是经过电磁感应来传输能量的。传输能量的大小,与电感所用的资料、结构、尺度和作业频率有关。如果传输的能量为定值,作业频率高,在一定时间内传输能量的次数多,每一次传输的能量可以少,则电感用的资料少。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高频器与低频其区别在于针对频率上,其作业频率上的不同,然后导致选才上会有一些不同。低频产品与高频产品作业原理是一样的,不管作业频率凹凸,都是经过电磁感应来传输能量的。由于高频和低频的频率不同,高频的只能用在频率高而且鼓励源频率与电感器频率相匹配的电路中,而低频的则相反,不能混用,即使高频的如果频率不匹配的话一般是不能用。
    在同功率下的两种电容,高频则会比低频小很多,这种情况下,两者的份额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是由于需要对低频产品进行维护,用硅钢片制造,但功率变差,所以要做大体积散热。
    更多相关电感器信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您前来咨询!

网友:
    同功率下的两种电容,高频则会比低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