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这个原理图导入的问题

楼主(2021-04-30):
    如图所示,这几项一直报错,但是网络我看了都成功了啊,咋回事

楼主:
    准备发悬赏呢,自己一个金币都没有,先说下多谢了啊

网友:
    把原理图和PCB库发给我帮你找错误?

网友:
    PCB1先存檔,你再試試

网友:
    感觉像是你的库没有对应上,咸检查一下原理图库,然后在找PCB库,看有没有一一对应起来

网友:
    你把最右边的关键信息截漏了,只能靠猜

楼主:
    右边啥都没有啊,把原理图的封装改下,可以了

网友A:
    原理图的封装和PCB封装脚位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的封装和PCB封装脚位不对应

    是的,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