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左上角不灵敏

楼主(2021-05-01):
触屏ic是汇顶的GT9271,左上角有时触摸没反应,有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电容屏幕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不太灵敏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A:
    有正常的报点和中断吗?确认是玻璃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触摸屏固件问题,让触摸屏厂家按照你的尺寸烧对应的固件

楼主(2021-07-17):
引用 网友A:
    有正常的报点和中断吗?确认是玻璃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

没有,换其他品牌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