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原理图的网表

楼主(2021-05-01):
    各位大侠,请问capture cis的原理图,如何显示某个器件的所有网络名,或者某个网络连到的所有器件,类似design entry HDL的Tools->Packager Utilities->Netlist Report,谢谢了!!!

网友A:
    显示网络名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网络名就可以了呀

    想检查器件是否有没有连接的pin

网友:
    这个我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