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1-05-02):
    这个封装我新建的时候有两个pin 我以为是定位孔就把pin number删了,然后重新加上pin number后,再导入网络表还是有这样的错误,在电脑上搜P17W2FS08400_FAN_DB15_P17W2FS08也没找到这个东西

网友:
    重新加上PIN number后,也要重新生成Device文件。

网友:
    重新生成一下psm文件试试!

网友:
    不能直接放个TEXT上去的。

网友A:
    先在封装里padstack更新,在ocb再更新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封装里padstack更新,在ocb再更新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

    是pcb里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了都不行,最后是把用到的封装和brd新换了一个路径,然后就好了,应该是allegro神经错乱了

网友:
    加上之后,要重新生成PSM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