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入dxf

楼主(2021-05-04):
    AD导入dxf时,报错

    而且导入后的图纸跑到很远的地方,AutoCAD中已设置原点

网友:
    DXF文档中还有东西没有删除,只是你看不到也删除不了。

网友:
    不会呀112233

网友:
    1是CAD中原点的问题,2是CAD图中可能有很多多段线,导致AD无法识别,个人看法

网友:
    碰见过相同的问题,还是边界和原点问题。你设置的原点不一定是AD认为的原点。新创建一个不含模板的空文件,把你要的图形直接COPY过去。再导入这个新建文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