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焊盘和铺铜问题

楼主(2021-05-04):
有个allegro的文件,设计的挺好的,
如果没有走线,过孔环就不会显示,而且铺铜的距离也以钻孔位置开始算,下图1位置,
点击过孔,能看到过孔环大小,下图2位置,
如果过孔有走线,过孔环也会显示出来,而且铺铜也自动的往外以过孔环开始算距离,下图3所示。

不知是在哪里设置,所以想请教下大家,看有没有人知道的?
谢谢!

网友A:
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

非常感谢!又学到一个新知识。我用的是17.2,找了下是在Setup->Cross-section里面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

能不能请问一下这个cross section对话框里面的设置通常是什么时候会用到,感觉里面的设置从来都没关注过。

网友C:
    请教下各位大佬,那个过孔环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在padstack editer 里画过孔的时候就画好了的吗?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请问一下这个cross section对话框里面的设置通常是什么时候会用到,感觉里面的设置从来都没关注过 ...

目前我比较长使用的就是区别信号层和内层,TYPE栏可以用来打开层数时候选择看到哪些层面或者不开哪些,设置红绿灯的时候如果要求增加via的长度的话,可以在这里面根据正确的阻抗堆叠填好数据,再到设置里面选择相关选项,这样在设置红绿灯的时候就会将via的长度自动加入了。本人经常使用的就这两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各位大佬,那个过孔环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在padstack editer 里画过孔的时候就画好了的吗?

    不知道你是不是问的过孔的外环?如果是的话,那是在里面新建的时候编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各位大佬,那个过孔环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在padstack editer 里画过孔的时候就画好了的吗?

    不知道你是不是问的过孔的外环?如果是的话,那是在里面新建的时候编辑的

    感谢大佬回复,我就是想知道那个过孔外环怎么画的,是在padstack editor 里画via时在keepout层设置的吗?尺寸比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比较长使用的就是区别信号层和内层,TYPE栏可以用来打开层数时候选择看到哪些层面或者不开哪些,设 ...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

    没有这个选项呀,是版本不同的原因么?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不是问的过孔的外环?如果是的话,那是在里面新建的时候编辑的

你新建过过via没?via的尺寸大小是根据你的需求去建立的,如果你问的是via和shape之间避开的间距,那是根据设置来的

网友:
    高速线通常会这样处理,减少过孔内层存在焊盘引起的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