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Designer 原理图加入部件错误,请教

楼主(2021-05-04):
先在 Library Manager 中增加了一个Symbol,一个 Cell,创建一个 Part, 在 xpedition Designer 原理图中想将这个 Part 加上去,在 Databook 中双击这个部件,加不到原理图中,出现错误提示:Error 1110: Recursion not allowed。删除 Part 重新创建也不管用。
请大家指点。

屏幕截图 2021-05-04

网友:
    你重新建一个,或者在把别的器件复制过来,改动一下试试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是原理图名称和部件名称相同了。把原理图名称重新命名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