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与DDR3使用

楼主(2021-05-05):
32位处理器需要使用2片16位宽的DDR3,,那为什么可以使用1片16位宽的SDRAM,还是我理解有问题呀?

网友A:
    16位为数据线的宽度
    一片DDR3内存如果不够用,就可以用2,3,4,5片,目的扩展容量

网友B:
    Dram控制器内部可以把16位转成32位,有些芯片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为数据线的宽度
    一片DDR3内存如果不够用,就可以用2,3,4,5片,目的扩展容量

这个我知道,但是为什么有的32位处理器用的是16位SDRAM,而且只用了一片,没有用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m控制器内部可以把16位转成32位,有些芯片是支持的。

谢谢回答,我再看看手册

网友C:
一个字节是8位,所以不管哪个DDR234都是8位一组的,32位的处理器用1片8位的也是可以的,只不过DDR控制核不支持。有的芯片为了给低端客户用,可以把32位的高位屏蔽了,只用低16位,有的可以只用8位,再往前,还有4位的呢。技术往前发展,以后就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节是8位,所以不管哪个DDR234都是8位一组的,32位的处理器用1片8位的也是可以的,只不过DDR控制核不支持。有的芯片为了给低端客户用,可以把32位的高位屏蔽了,只用低16位,有的可以只用8位,再往前,还有4位的呢。技术往前发展,以后就会少了。

    好吧,谢谢,那我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可以把32位的高位屏蔽了,只用低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32位的高位屏蔽了,只用低16位

这个可屏蔽是和处理器有关还是SDRAM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32位的高位屏蔽了,只用低16位

    还有就是使用DDR3是否也可以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