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座 PJ3027E-B封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1-05-06):
    请教大神们,如图中的耳机插座,CDB有5个引脚,原理图库只有4个。这种情况在做封装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我的理解是按PJ3027E-J绘制原理图封装,在使用PJ3027E-B  PJ3027E-D  PJ3027E-M时,分别将没画出来的的引脚悬空就可以了。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在原理图增加一个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增加一个空脚

我重新更新了一下帖子,麻烦帮我看看我理解的对吗?谢谢

网友B:
    封装对应的是事物,必须按规格书去做,原理图器件增加一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对应的是事物,必须按规格书去做,原理图器件增加一个引脚

    你好,我重新更新了帖子和附图,我的理解是按PJ3027E-J绘制原理图封装,在使用PJ3027E-B  PJ3027E-D  PJ3027E-M时,分别将没画出来的的引脚悬空就可以了。麻烦帮我看看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xya

网友:
    v封装对应的是事物,必须按规格书去做,原理图器件增加一个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重新更新了帖子和附图,我的理解是按PJ3027E-J绘制原理图封装,在使用PJ3027E-B  PJ3027E-D  PJ3 ...

    对的,不用的就悬空

网友(2021-07-3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