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应用范围?

楼主(2021-05-06):
FPGA的应用范围?

网友:
微处理器是为通用而设计的,必须按照时钟的节拍,逐条取指、译指、执行,大多用于低速、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例如石油探测;FPGA 应用场合相当多,特别是在高速的、实时性强并对时间要求相当苛刻的场合,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例如无线通信、雷达探测等;是FPGA的一些典型应用:
  典型应用一:接口逻辑控制--提供前所未有的灵活性
  1)PCI、PCI Express、PS/2、USB等接口控制器
  2)SDRAM、DDR、SDRAM、QDR、SRAM、NAND flash、NOR Flash等接口控制器
  3)电平转换,LVDS、TTL、COMS、SSTL等
  典型应用二:高速的数字信号处理--提供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
  1)无线通信领域,如软件无线电(SDR);
  2)视频图像处理领域,如高清晰数字电视(HDTV);
  3)军事和航空航天领域,如雷达声纳、安全通信。
  其他应用领域
  1)汽车,如网关控制器、车用PC、远程信息处理系统等;
  2)消费产品,如显示器/投影仪、数字电视和机顶盒、家庭网络等;
  3)医疗,如电疗、血液分析仪、医疗检测设备等
  4)通信设备 ,如蜂窝基础设施、宽带无线通信、软件无线电等
  5)测试与测量,如通信测试与监测、半导体、自动测试设备、通用仪表等。
PGA技术的采用也越来越为广泛,不管你是一名逻辑设计师、硬件工程师或系统工程师,甚或拥有所有这些头衔,只要你在任何一种高速和多协议的复杂系统中使用了FPGA,你就很可能需要努力解决好器件配置、电源管理、IP集成、信号完整性和其他的一些关键设计问题,那就要认真了解FPGA技术啦!

网友:
应用范围很广泛

网友:
比如一个系统有一个自己的总线系统,包含8位数据线,8位地址线,一些控制线等。这种情况的应用需要一个芯片有很多的引脚,并且能快速的译码,而这就是FPGA/CPLD的强项了。又由于他的并行特性,在读写RAM或者做大批量的IO处理(比如有个10通道输入的IO卡)时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同时按现在的趋势发展,当nios系统(相当于ARM或者单片机)越来越成熟,速度越来越快时,我们可以把现在的一个复杂系统并入FPGA,即只用一个FPGA实现大部分的功能,所谓SOPC。这可以大大节省PCB面积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