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变压器的温升有什么具体方法?

楼主(2021-05-06):
降低变压器的温升有什么具体方法?

网友:
降低变压温升的方法一个是降低变压器磁芯的最大磁通增量(Bm)的取值,因为变压器磁芯的损耗(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与磁通密度的平方成正比;另一个是降低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因为变压器磁芯的损耗(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与工作频率成正比;再一个是降低线圈的损耗,线圈的损耗(主要是涡流损耗),线圈的涡流损耗与集肤效应损耗也与工作频率成正比,降低线圈的直流损耗必须降低导线的电流密度,一般漆包线的电流密度不能超过4.5A/平方毫米。

网友:
1、降低变压器的损耗(包含铁芯损耗和线圈铜的损耗)。

选用低损耗材料的铁芯和降低铁芯磁感应强度来减少铁芯的损耗。降低线圈的电流密度,提高线圈导线的截面积来减小线圈的铜损。但这些都会与变压器的体积和成本息息相关,选择合理设计是最重要的。

2、提高变压器的散热能力(包含传导、辐射和对流通风效果等);可在变压器旁安装散热片或使用风扇来帮助散热,也可以采用环氧灌封,利用环氧树脂的导热性能来达到散热的效果。

3、增大变压器线圈和铁芯的散热面积,散热面积越大,变压器的温升越低。

网友:
应首先确定这个变压器是否完好,如坏了就只能大修或换新。要是没坏解决的方法有二:1.降低负荷减容使用;2.采取降温手段(强制风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