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设计具体有哪些流程?

楼主(2021-05-06):
想问一下,设计一个开关电源,需要怎么做,大概的流程是什么,尤其是变压器设计,我需要计算哪些参数?简单的设计和复杂的设计分别是怎么样的,最近看了一些书,也参考了很多网站,按照别人的方法去做,能得出结果,但是回过头一想就特别乱,所以想求教一下大佬们,这开关电源设计的框架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不想糊里糊涂的学习。

网友A:
是的,楼主的思路最起码是对的。设计之前要先学会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楼主的思路最起码是对的。设计之前要先学会流程。

那请问流程是什么?

网友B:
    1、根据要求确定思路,设计原理图;2、搭实验板验证设计的可行性,制作PCB;3、变压器的计算;4、器件选型;5、设计验证;6、样机测试报告,生产注意事项,物料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根据要求确定思路,设计原理图;2、搭实验板验证设计的可行性,制作PCB;3、变压器的计算;4、器件选型;5、设计验证;6、样机测试报告,生产注意事项,物料清单

你好,谢谢您解惑,我还一个疑问,关于变压器的计算是不是大致分为:
    1、选取合适的磁芯材料
2、计算出AP值,通过AP值选取磁芯骨架
3、选择线圈扎数,线径,线圈的铜材料等
4、(到这里变压器就设计完了)然后需要验算,计算漏感、气隙和温升,进行微调。
新人理解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