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漆操作工艺解析

楼主(2021-05-06):
       三防漆从化学成分:上可分为丙烯酸酯、硅酮、聚氨酯三防漆;而从固化方式上,有溶剂型固化,室温固化、热固化和紫外光固化等。它们的工艺选择一般由产品的黏度(不同的浓度有不同的固含量)决定。各三防漆厂家一般有自己的稀释剂来稀释配置不同浓度的产品,从而确定适合喷,刷,浸等不同工艺要求。

1、含溶剂丙烯酸树脂三防漆(目前市场应用最广,大众化产品)特点:具有表干、固化时间快,较好的三防性,价格便宜,颜色透明,质地柔韧、具有易于修复的特征。在现实条件下,如化学环境(燃料、冷却剂等)、震动、高尘、盐雾、潮湿与高温等,线路板可能产生腐蚀、软化、变形、霉变等问题,导致线路板电路出现故障。三防漆涂覆于线路板的外表,形成一层轻且柔韧,厚度约为2550微米厚的薄膜。它可在上述恶劣条件下保护电路免受损害。

2、不含溶剂丙烯酸树脂三防漆特点UV固化,可在几秒到十几秒表干,颜色透明,质地较硬,防化学腐蚀和耐磨性也非常好。用紫外线来初始固化的三防漆,不需用溶剂。它们不燃烧,不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完全符合现行和拟议中的环保法规。它们可提供很好的耐化学性能和耐热性能,柔性好,表面光泽,粘附力强,覆盖好。固化时问短,是其他产品的几分之一(以秒计算.),通过提高生产率而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3、聚氨酯三防漆特点:质地较脆,有优良的耐溶剂性能。除了优越的防潮性能外,且在低温环境下性能稳定。

4、有机硅三防漆: 柔软的弹性涂层材料,能很好的释放压力,耐高温200度,易修复。硅酮类三防漆有耐溶剂型和溶剂清除型两种产品。它们门用于高温条件下,具有很好的耐化学腐蚀性和耐盐喷特性。虽然耐溶剂型产品可以进行悍接操作,但它很难被有机溶剂所清除。它们最大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化学键结合得越来越牢固。为达到最佳性能,如果需要的话可对其进行热固化。硅酮类产品具有显著的电绝缘特性,使得它成为应用于高电能和高集成线路板的理想产品。

三防漆操作工艺之刷涂法

刷涂法是最简单的涂覆方法。通常用于局部的修补和维修,也可用于实验室环境或小批量试制/生产,一般是涂覆质量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刷涂法的优点:是几乎不需设备夹具投资;节省涂覆材料;一般不需要遮盖工序。

缺点:是适用范围窄;效率最低;整板刷涂时有遮蔽效应,涂覆一致性差,因人工操作,易出现气泡、有波纹、厚度不均匀等缺陷;需要大量人力。

注意事项:
1.刷涂之前首先要保证稀释的产品充分搅拌,放置2小时最佳。

2.盛放三防漆的容器要用金属或塑料的,木质、PVC的不可以,因为会产生化学反应,腐蚀容器,破坏产品。清洁和烘板,除去潮气和水分。

3.欲涂物件表面的灰尘,潮气和油污一定要除净,彻底的清洗可确保腐蚀性的残余物被完全清除,并使三防漆很好地粘着在线路板表面。

4.毛刷的选择也十分重要,因为产品固化前产品并不绝缘,所以要选防静电、不掉毛的刷子,如高品质天然纤维刷。

5.刷涂时板尽量平放,刷涂后不应有滴露,刷涂应平整,也不能有裸露的部分,0.1-0.3mm之间为宜。
刷涂后的线路板不可倒立放置,这样会使涂层上薄下厚,仍然要平放。

三防漆操作工艺之浸涂法

浸涂法从涂覆工艺初期至今,一直有较广泛的使用,适用于需完全涂覆的场合;就涂覆的效果而言,浸涂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浸涂法的优点是:可采取手工或自动化涂布。其中手工操作简便易行,投资小;材料转移率高,可完全涂覆整个产品而无遮蔽效应;而自动化浸涂设备可满足大批量生产的需要。

浸涂法的缺点是涂覆材料容器若是开放式的,随着涂覆次数的增加,会有杂质问题,需定期更换材料并清洁容器,同溶剂按发也需要不断补充;涂层厚度过大而且抽出电路板后会很多材料因滴流而浪费;需要遮盖相应部位;遮盖/去除遮盖需要大量的人力及物力;涂布质量难以控制。到致性差;过多的人工操作可能会对产品造成成不必要的物理性损伤

浸涂法的要点:应以密度计随时监控溶剂的损失,以保证合理的配比;浸入及抽出速度应加以控制。以获得满意的涂覆厚度并可减少气泡等缺陷;应在洁净而且温度/湿度受控的环境下操作。以免影响材料的点结力;应选择无残胶而且防静电的遮盖胶带,如果选择普通胶带,则必须使用去离子风机

浸涂法的注意事项:

1.线路板组件应垂直浸入涂料糟中。

2.连接器不要浸入,除非经过仔细遮盖,线路板应浸入1分钟,直至气泡消失,然后缓慢拿出。

3.线路板表面会形成一层均匀膜层。应让大部分涂料残留物从线路板上流回浸膜机。

4.线路板或元器件浸入速度不宜太快,以免产生过多气泡。

5.浸涂结束后再次使用时,若表面有结皮现象,将表皮除去,可继续使用。
三防漆操作工艺之喷涂法

喷涂法是业界最常用的涂敷方法,又分为机器自动喷涂和手工喷涂两种。
其中,机器自动喷涂适用于大规模生产,大量或长期生产的客户。优点是:可选择性喷涂,精确度高,均匀,效益高,且可自动检测。缺点是:成本高,对操作的准确性要求较高,且可能产生阴影(元器件下部未覆盖三防漆的地方)。

手工喷涂一般是使用手持式喷枪+气管+空压机(+排气扇)的组合。优点是:成本低,适用于中型客户。但它需要5KG以上压力,才能形成雾障,因此对气压的调节要求较高,若气压不高,三防漆不雾化,会拉丝,手工喷涂对操作的准确性要求也比较高。

手按罐喷涂也是手工喷涂的一种,使用喷雾罐型产品,适用于维修和小规模的生产,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

总之,手工喷涂投资小,操作简便;机器自动化喷涂的涂覆一致性较好,生产效率最高,易于实现在线式自动化生产,可适于大中批量生产。一致性及材料成本通常会优于浸涂法,虽然也需要遮盖工艺但不如浸涂要求高。

相应的缺点是:需要遮盖工序;材料浪费大;需要大量人力;涂敷一致性差,可能有遮蔽效应,对窄间距元器件下面进入困维。
三防漆操作工艺之淋涂法

淋涂法是一种较少采用的三防漆涂覆方法。
贮存于高位槽中的三防漆,通过喷嘴或窄缝淋下,呈帘幕状淋在由传送装置带动的被涂物上,形成均匀涂膜。多余的三防漆则流回容器,通过泵送到高位槽中循环使用。

小批量生产时一般采用手工操作,直接向产品上浇三防漆,因此淋涂法又称为浇漆法。

大规模生产时一般采用自动流水线操作,通过调节喷嘴的大小或窄缝的宽度,来控制产品上三防漆涂膜的厚度。若涂膜较厚,由传送带经烘干箱出来的产品上的涂膜就会出现气泡。若涂膜较薄,产品就会出现露底,淋涂不均匀。因而淋涂法又称为幕涂。

依照不同产品的特性,为了增加三防漆涂膜在产品上的附着力,有时还需要进行加硫;为了增加产品的厚度,更需要对产品进行一次或是几次的淋涂和加硫。
三防漆操作工艺之防流挂

所谓流挂,是指手工喷涂三防漆时,由于操作不当、工艺不熟练等原因,喷到线路板表面的三防漆产生的流淌现象。

流挂的产生既影响产品的外观,又造成流挂点的干燥时间延长,因而在生产操作过程中必须进行控制。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只需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就能够产生非常理想的漆膜。

1.确保被喷涂表面干燥和清洁;

2.根据环境温、湿度和通风情况调整好喷射距离和移动速度;

3.匀速移动,在回转时不要停留;

4.漆膜要做到在确保完全覆盖的前提下,薄而均匀;

5.必须在前次漆膜完全固化后,再进行下次喷涂。

漆膜的好坏对三防漆的“三防”效果影响很大,希望客户在使用过程中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严格的生产工艺,以达到防护、高效、节约的最佳效果。
三防漆操作工艺之附注

由于三防漆品种极多,特性各异,针对的产品也各有各的特色,操作工艺自然而然的日趋多样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有一些共通之处值得大家关注。

1三防漆涂覆作业温度应在15-30℃之间,相对湿度不行高于85%的条件下进行,线路板作为复合材料,易受潮。为使三防漆起到充分的保护作用,杜绝没光泽或有发白的吸湿现象,可对线路板进行预热烘烤、真空干燥,以去除大部分潮湿。

2三防漆一般含有可燃溶剂,应避高温和明火;三防漆一般具有轻微的刺激性气味,操作车间应足够通风,以利三防漆中的溶剂挥发和快速固化;避免长时间吸入蒸气和长时间与皮肤接触;固化后的加工件基本对人体元害,但涂覆作业应注意安全和防护,环境应通风,员工应带防护面具。

3如果希望得到较厚的涂层,最好通过涂两层较薄的涂层来获得,且要求必须在第一层涂层完全晾干后允许涂上第二层。

4往线路板上涂覆三防漆时,一般连接器、插座、开关、敏感器件、插板区域等是不允许有涂覆材料的,必须使用相应的遮盖工艺。

5用完的毛刷、喷枪等用具应及时用专用稀释剂洗净,以备下次再用

6勿将已倒出的三防漆再倒回原包装,以免污染未使用过的三防漆。未使用完的三防漆应密封阴凉处保存以备下次使用。

7修复已经涂三防漆覆的器件,只需要将焊接电烙直接接触涂屋就可去掉该元器件,然后装上新的元器件,再将该区域用刷子或专用稀释剂,干燥后重新用三防漆涂覆好。

网友:
    防尘、防潮、防霉

网友:
    刷涂法是最简单的涂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