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my net drc error请教

楼主(2021-05-06):
pcb上有一个芯片底下有散热焊盘,数据手册上写明要求悬空, 为了便于焊接,我在pcb反面画了一个和焊盘一样大小的矩形铜皮,开窗,通过过孔和正面的散热焊盘相连,但这样会有提示错误:Shape to Thru Via Spacing     Element 1: Shape "Dummy Net Etch/Bottom"     Element 2:Via "Via0r40 (-27.4066 -33.3756) (Dummy Net)"

网友A:
让硬件给散热盘单独给个信号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硬件给散热盘单独给个信号名

这样有点麻烦啊,pcb上不能直接搞定吗?

网友B:
直接忽略DR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忽略DRC就可以了~!

不wavie还有其它好办法吗?

网友:
    不wavie还有其它好办法吗?

楼主:
    找到方法了,将无需添加网络的shape添加OK_Unssigend_Shape属性

楼主:
    但好像只是解决shape的网络问题,via依然会报drc

网友C:
    edit下面有个net short 属性,应用即可,但是只能在PIN 和VIA上面用,不适用SHAPE 和Cline,所以背面的铜皮最好是用线连出来且线不要到VIA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it下面有个net short 属性,应用即可,但是只能在PIN 和VIA上面用,不适用SHAPE 和Cline,所以背面的铜皮 ...

    netshort需要两个网络名作为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it下面有个net short 属性,应用即可,但是只能在PIN 和VIA上面用,不适用SHAPE 和Cline,所以背面的铜皮 ...

    netshort需要两个网络名作为参数

    是的,语法是两个网络名中间加上冒号我记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wavie还有其它好办法吗?

给焊盘赋个网络名,也就是将它变成单点网络,然后铜箔赋那个网络应该就满足你的需求了,这样铜箔和过孔都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焊盘赋个网络名,也就是将它变成单点网络,然后铜箔赋那个网络应该就满足你的需求了,这样铜箔和过孔都 ...

    这样应该是可以

网友(2022-12-29):
    无网络的pin,铺shape,你得铺静态铜皮吧,动态铜皮不避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