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出BOM表时可以只导出选中的器件吗?

楼主(2021-05-06):
我想问下,AD在导出BOM的时候,能不能只导出我选择的元器件的?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为啥耀这样呢 导出的在excel表格里面处理就好了 excel功能很强大

网友:
    那你可以全部导出来,然后把你不要的删掉啊

网友:
    不可以的哦,目前导出bom表只能导出全部的。

网友:
    可以的,需要设置下器件属性

网友:
    导出的时候可以选器件类型

网友:
    可以的哦,需要将器件的类型修改一下,一般情况下默认为标准模式,导出来会出现在BOM中,改为NO BOM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做变量想怎么导器件都可以,不用到excel里修改

网友:
    不需要导出的器件不选,在变量环境下导出BOM

网友:
    AD导出BOM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