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走线在规格范围内还报错的原因?

楼主(2021-05-06):
谁能告诉我,我线宽设置的6到100,在规格范围内还报错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好几种线宽 而且优先级也没设置对?截图看看你的规则设置 (线宽)

网友:
    是不是隐藏了铜皮,看一下

网友:
    这个是短路的报错 不是线宽报错了 ,你看看走线中有没有其他网络的小线头。  或者把走线删除重新走一下。

网友:
    看下报的什么错

网友:
    没看图中的图标吗?明显是短路了,关线宽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