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驱动激光二极管?

楼主(2021-05-06):
    激光二极管的驱动电路要不要考虑激光二极管的波长,还是只考虑激光二极管的正常工作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正常工作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波长是特定的,驱动不能改变波长

网友:
    看你精度要求,精度高的话,肯定要考虑波长的,波长又跟工作温度有关,温度不稳定的话,波长会漂移。所以要考虑工作温度,使得激光工作时的稳定稳定,另外,最主要就是要恒流驱动,工作电压肯定也要考虑,因为这涉及到恒流源的顺从电压问题。

网友:
    还要考虑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