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电路是过电流检测电路么?大佬们能分析下他的原理么?

楼主(2021-05-06):
(图片)

网友:
这是个比较器而已。当然可以实现电流检测,达到一定值电平翻转

网友:
这就是个比较器,比较电压5*15/45=5/3V,你的R75上端咋没供电?

网友:
你这R75没供电,电路图不对吧!

网友:
8引脚是运放供电电压,当I_dc_analog大于5/3毫安时,OVERLOAD被拉低为0,否则OVERLOAD为8引脚供电电压。 总体功能就是过电流检测

网友:
对此图有疑问,运放的输入端是虚断,几乎无电流,只能检测输入电压信号而进行运算放大,对于五楼“当I_dc_analog大于5/3毫安时”不太理解

网友:
這就是個pin1/pin2 比較電壓準位後 輸出是Hi or Low , 如果pin1電壓是慢慢增加跟減少 , 轉態的電壓不會很準,不會是固定的電壓, 輸出假設pin8有接上電源 , R75目的是確保hi準位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