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RS485保护TVS用多少V?

楼主(2021-05-06):
大多数人用6.8V的,但我也看到过有人用18V的,到底用多大的?
( k* ~+ R  a7 M8 ~" Y-7~12V的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12V以上已经超过共模电压范围,钳位与否不起作用了,已经达到损坏芯片的电压了 一般6.8V即可

网友:
用6.5V或6.8V的TVS就行了!我一直用这两种!

网友:
我一直用9V的

网友:
太高会把芯片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