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创建串口接收线程

楼主(2021-05-06):
串口接收线程如何让他一直运行,还是假、加上while(1)死循环吗,如果是死循环需要使用delay让出内核吗,还是linux系统直接调度

网友A:
linux下的串口是一个文件,你open这个设备,然后while 1循环读取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下的串口是一个文件,你open这个设备,然后while 1循环读取就ok了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