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text编辑框中字体怎么上下居中?

楼主(2021-05-06):
edit编辑框中字体是上下居中的,而text编辑框中字体在编辑框的上部?怎么样把它调整为上下也居中?(图中上面两个为text,最下面一个是edit)

网友:
    修改HorizontalAlignment属性为‘Center’就可以居中显示了

网友:
    你说的text是在figure上拖放的还使用程序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