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35的VSS引脚问题

楼主(2021-05-06):
VDDIO接3.3V电源,VDD是由内部VREG产生的, VSSA引脚与3.3V的地是连在一起的,VSS与3.3V的电源地之间没有相连,但用万用表测量两者间有6欧姆左右的电阻(但板子上未见电阻)。板子上电后用万用表测量,发现VSS比3.3V的地高出0.098V的电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VSS不与3.3V的地直接相连?

网友:
没做过这个,不知道哎

网友:
    看看器件规格书,找找答案,我没弄过这个

网友:
    可以把所有的引脚测试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