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siwave 怎么查看差分S参数

楼主(2021-05-06):
    ansys siwave 怎么查看差分信号S参数?

网友A:
    先在single ended nets栏里把网络设成差分对,按单端提取S参数后,在result里右键有计算差分结果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single ended nets栏里把网络设成差分对,按单端提取S参数后,在result里右键有计算差分结果选项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