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地CAM350 中,如可一次性删除当前D 码相同的元素,就好像V2001 中的ALT+D一样

楼主(2021-05-06):
请问地CAM350 中,如可一次性删除当前D 码相同的元素,就好像V2001 中的ALT+D一样

网友A:
复制到EXCEL里,查重就把重复的全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到EXCEL里,查重就把重复的全删除了

你这是开玩笑的吧

网友:
删除:edit--->delete---->右上角filter--->选Decodes:如D10 就填入10--->OK--->选selectAll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