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板材的最低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2021-05-06):
各位大神,最近在选择高速PCB板材,但是我发现datasheet上都只写了板材的最大工作温度,没有最低工作温度,那一般板材的最低工作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
设定最高温度是为了防止板材软化,最低温度应该没有明确标定,可能要考虑的是PCB板上元件的最低工作温度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
    一般都是高温 低温还真是不懂

网友(2021-07-22):
    板材没有耐低温之说,可以做一版出来做高低温测试,看板材和器件是否满足低温,还有问题可以加个微信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