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步焊接法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1-05-06):
    五步焊接法指的是什么?

网友:
    五步焊接法是为了焊接传统的PCB板成品带通孔的元器件和贴片元器件而总结的有效焊接方法

网友A:
    给你传张图片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传张图片你看看

    多谢多谢 太棒了

网友:
    五步法?我只知道四步操作,工厂老师傅教的,1.引弧。引弧又分:滑弧和点弧,一般都采用点弧,因为滑弧会在工件表面形成划痕,形成缺陷,滑弧多用于焊件要求低的。2.运条。运条又分:划圆式运条,月牙式运条,八字运条等等。3.接头。又分:头尾相接,尾头相接,尾尾相接,头头相接。4.熄弧。熄弧时要分几种做法,如:划圆法,回焊法...防止出现弧坑裂纹等。